[滑翔机] 近期想找只2米翼展带动力的的滑翔机,请问各位有什么好介绍。

楼主(2005-11-14):
近期想找只2米翼展带动力的的滑翔机,请问各位有什么好介绍。

网友:
你喜欢慢悠的滑翔机的话,华迈的微风滑翔机(空机620RMB,翼展2米,出口的,很漂亮)、珠海绿色航模的产品可以选择。

如果喜欢快速的话,中航的峨嵋2000也可以考虑,翼展1。9米,我就有一架。

网友:
祥见:    翼展近2.0米 自制电滑 谢多指教 (图)

网友A(2005-12-24):
中航的峨嵋2000就是石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近期想找只2米翼展带动力的的滑翔机,请问各位有什么好介绍。

这里有!!!!二点六米的动力的的滑翔机!!才七百六!!http://www.dl-mx.com/prodshow.asp?ProdId=NO34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娥媚山
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二点六米的动力的的滑翔机!!才七百六!!http://www.dl-mx.com/prodshow.asp?ProdId=NO349

---------------------
2.6米的大东东,动力不好配呀。楼主如果是新手,还是不要先上这个2。6米的大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航的峨嵋2000就是石头

---------------
这个竞速机对动力要求高,螺旋桨必须有足够快的转速才能飞的好。
如果配外转子马达,马达的重量不应该少于80g。

网友:
我这里有

2米6的只要688.,呵呵,和上面的一模一样的,详细见: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712429
我的QQ:437751837
还有4米的,不过对你来说太大了,呵呵,你可以看看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712435

网友D:
请问峨嵋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峨嵋多少钱?

---------------
1:峨嵋2000是中航模型生产的,翼展1。9米,起飞重量1。3公斤左右,对速度的要求很高,属于竞速机范畴,不是人们常说的滑翔机。
2:空机价格520RMB左右,带一个220克重的550马达,可以找东莞的中航模型厂沈小姐联系
3:马达的转速一定要快,否则飞机会象石头一样掉下来。
4:最好用80克以上的外传子电机,用浙江kan 10。8V 1800mah的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