蚊式KT板舱身练习机

楼主(2005-11-14):
第一次自制舱身机,翼长900,机长700,全机重380克,380直驱电机.沧浪4通接收机.ELE 7.4V 1800 锂电.

网友A:
舵机为什么不放到里面啊。。

网友:
毛主席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是全机KT板的吗?

网友C:
先鼓励一下!

这个……加副翼就不要做上反角了,这么大的上反会把副翼的舵效抵消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全机KT板的吗?

全是KT板的,空机重1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鼓励一下!

这个……加副翼就不要做上反角了,这么大的上反会把副翼的舵效抵消掉的。

原来开始做的是没上反角,试飞后发现太难控制,就改了上反角,练熟后再改没上反角.

网友D:
……你电机拿什么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电机拿什么罩的?

喝完的珍珠奶茶杯.很薄,主要防泥沙.

网友:
你的机翼是拿多厚的KT板做的??

网友:
机翼是什么的??
不象是K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开始做的是没上反角,试飞后发现太难控制,就改了上反角,练熟后再改没上反角.

嗬嗬,兄弟飞三通翼龙入门的吧?

网友:
呵呵,现在都流行把舵机装在外面啊!!!

网友:
好像是翼龙的东西啊,是不是啊老哥

网友:
比 我看的那蚊子 飞机胖了许多
估计喝血喝多了~

网友:
好好好,机翼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
是不错,很有创意.不过该机好像不叫蚊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为什么不放到里面啊。。

大概是如果把舵机放机翼下面,机身就要开两个口子让拉杆能伸出来。
对于自制的电动飞机,机身开口机身的强度就降低很多。
将舵机装翼上面,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