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混控!!!!!!入者有益

楼主(2005-11-14):
这样可以不用混控器了(又轻了一点),实际飞行与有混控器操作一个样,(舵量的大小要自己调了)

网友A:
把副翼放在中间 升降舵在两边好点

楼主:
这个方法更好啊!!!!!!制作精度要高点!把行轴做成方形会好点吧

网友:
过去的V尾遥控滑翔机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副翼放在中间 升降舵在两边好点

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
这样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意思,嗬嗬

网友D:
好象在以前的航模型上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象在以前的航模型上见过

是的。原文找不到了,临时画一个。

网友:
V型尾翼,不好用这种方法控制吧!

网友:
三楼的最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说反了?

是啊!按空气动力副翼在外是好点 可是那样要么加一个舵机要么副翼拉杆要做的很长 如果是小飞机的话 会增加重量和控制机构的复杂程度吧! 还是搞个电子混控好

网友E:
机械式的办法想得好,不过讲起来属于一种原始的办法,

有了电子的,毕竟还是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式的办法想得好,不过讲起来属于一种原始的办法,

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工作啊???不明白啊

网友:
啊```看不到图啦!````````再发一遍好吗?```偶们来晚了!`````55555555

网友F:
到底是机械的好还是电子的好???

网友G:
有米当然是电子好啦,我的机械方式只是一种玩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