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叶发动机的功率及适用船型问题!

楼主(2005-11-14):
嘿嘿!玩船新手!!请教:有个三叶海模12mx手拉发动机,不知功率有多大,相当于什么级别的电动机,配多大的浆、多大的船合适?(竞速型的船 ),那位大侠能告知一下,谢谢先!!!!

网友:
我记得是450瓦左右,桨要看你的船型,相当于450瓦的电机了阿,但是重量可能会轻,至于船多大,看是什么尺寸了,排水量和ECO差不多的船就OK了

网友A:
三叶12级的发动机的功率和普通480电机差不多.但是油动的好处是只要有油就能一直跑下去,就不必担心没电了的烦恼!12级的装半浸桨可能比全浸桨要好,桨径在34--38之间.船长在60CM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叶12级的发动机的功率和普通480电机差不多.但是油动的好处是只要有油就能一直跑下去,就不必担心没电了的烦恼!12级的装半浸桨可能比全浸桨要好,桨径在34--38之间.船长在60CM以下.

谢谢楼上二位。正好有个65CM左右的船壳(是在吉林振华那里搞到的库底,原是风动艇的壳),不知能跑多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叶12级的发动机的功率和普通480电机差不多.但是油动的好处是只要有油就能一直跑下去,就不必担心没电了的烦恼!12级的装半浸桨可能比全浸桨要好,桨径在34--38之间.船长在60CM以下.

兄弟这话可不对哦!!!别忘了接受机也是用电的哦!!!

网友:
三叶再破也不能和480一样吧?出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
兄弟这话可不对哦!!!别忘了接受机也是用电的哦!!!

兄弟这话确实有道理!只不过一般的接受机的电池带两组就够你跑的了,有些接受机用的还是干电池,那就更加方便了.而动力电池组一般也就跑个十来分钟,就玩完了.有空我来宁波时一起玩玩吧!

网友:
三叶再破也不能和480一样吧?出什么问题了吧?

我知道15的和550差不多,至于12的我也是估计的.有说错的地方还得原谅!交流交流才会使知识面更加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