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胜30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5-11-14):
请问题大家辉胜30A无刷电调的跳线不接和接上分别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作用?

楼主:
....无人解惑?

网友A:
跳上是自动保护,
拔了是强制3LIPO
保护机制是上电时候就测是什么电池的.所以不满电的电池就要用强制手段.

楼主:
谢谢,因为我的挑线帽掉了,不知道能正常使用不? 今天试出来了,用2节电池的时候不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