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的!有图--终结球头断裂!

楼主(2005-11-14):
机型:ESKY CP2
球头断了,有办法!
比原装的还要结实!再也不用担心断了!哈哈!
先把中号缝衣针磨扁,手工在断的地方钻一小孔,
将眼镜锣丝拧进去就行,再滴一点502.
注意:球头上不要钻通!
锣丝是固定鼻梁架的那种.

楼主:
终于上了,就是小了点,凑合看哈!

网友A:
这个地方的球头我也断过,不过我认为桨夹上的那个球头更容易断,我的断了两个了-__-

这种保护措施最好在没断之前就做,以保证球头的位置精度

问问楼主,除了用机器,钻孔还有别的法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的球头我也断过,不过我认为桨夹上的那个球头更容易断,我的断了两个了-__-

这种保护措施最好在没断之前就做,以保证球头的位置精度

问问楼主,除了用机器,钻孔还有别的法子吗?

这种保护措施最好在没断之前就做
--------------------------------------------------
在简单的方案里,我觉得这是较理想的方案,锣丝上的丝口连结比较牢固,
我的没有再断过.
大家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多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 不要用电钻弄 那样精度很差也不好下手  直接手拿着钻头慢慢旋转就可以钻孔了 一般用1.5或1.0 的钻头比较合适.
一定要用手工来钻,孔经是锣丝的一半.

网友A:
我还想了一个方法:将缝衣针烧烫,直接插进去烫出个孔来,这样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了一个方法:将缝衣针烧烫,直接插进去烫出个孔来,这样可行吗?

我这样做过,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