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鸟电动直升机III代,首航失败

楼主(2005-11-14):
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旋翼不转。拿在手上油门给到最大还是不转。是不是有什么没调好?

网友:
检查一下,看看尾电机是不是坏了。

网友:
用手旋转一下机体,如果尾马达旋转,证明是陀螺仪的中立点没有调整好。如果尾马达不转,可以把它上面的两根线拆下来,然后找一节7号电池接在马达上,看马达是不是转,如果转,那么马达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混控或者陀螺仪的事情了。

楼主:
弄了一下,发现是陀螺仪的中立点没有调整好

网友:
小潘,祝你早日飞上天!

网友:
看来高手还是很多的

网友:
呵呵 雷鸟我们已经飞的很熟了啊

网友(2006-01-01):
JACKYZH可否给雷鸟飞行视频?

网友:
还是不要看视频了,不然会气死的,呵呵.J他们飞的好了去了.

网友:
呵呵,也没有怎么好,就是熟练而已,悬停的稳一些。努力练习很快就会这样的。

网友:
首航很少成功的吧

网友A:
其实新买来的时候雷鸟是很好飞的,就是摔了以后或是尾电机完蛋了以后,雷鸟就要靠调试了,新手应该是在这关上出问题的最多,我就是这样的,新的时候由于自己的技术不好,感觉雷鸟很难控制,但是现在好好想想,那时候雷鸟不会不受控制,只是自己的技术太差不会控制而已.
到摔了以后,各机件部位当然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所以会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换了尾电机以后,和调了陀螺以后,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参数已经不匹配了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调试的好.而且这关很难很费事,我就是到了这里怎么都弄不好,导致雷鸟到现在也是停飞,准备换遥控,在遥控上设置混控比,希望会解决现在出现的飞机混控比不对的问题,乱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新买来的时候雷鸟是很好飞的,就是摔了以后或是尾电机完蛋了以后,雷鸟就要靠调试了,新手应该是在这关上出问题的最多,我就是这样的,新的时候由于自己的技术不好,感觉雷鸟很难控制,但是现在好好想想,那时 ...

经典啊

网友:
失败是成功他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