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的重量对马达的拉力和效率有怎样的影响?

楼主(2005-11-14):
今天称了一下自己这里的螺旋桨重量,如下(单位为克)
折叠桨:
8X4  17.6(雷达模型),25.8(中航模型)
8X6  23.5(雷达模型),
11X6  39.4(雷达模型)

直驱桨
7x3, 6(火鸟推力),5.1(幻影2000),4.3(天马模型)
7X4 6.6(天马模型)
7.5X5  10.9(飞马模型的风神滑翔机配的)
8x4  14(雷虎,很硬),7(天马模型,硬)
8x5  16.7(JF,很硬)
8x6  14.8(雷虎,很硬)
9X4  16 (雷虎,很硬)
10x7  8.1(软,ele,配370+减速器那种)

雷虎的桨用在电动飞机上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
重量对飞行来说不是问题.
不过现在大家都似乎流行拉力制胜的理论,同样功率要更大拉力的话,要用更大的直径的桨.所以还是用专用电动桨合适.
因为桨的重量,所以导致电机加速迟钝,巨大的反扭力让电机,电调,电池都存在瞬间严重过载.
这样的话,你可以用更大的电机更大的电调,更高C数的电池,或者是在遥控器上设置缓动(ESP)让其特性接近油机就好了.

楼主:
我的问题是:8X4的直驱桨,一个7克重,另外一个14克,用同样的马达和电池,哪个产生的效率高、拉力大?

楼主:
请教water:
1:我的7X3的桨比较软,在转速超过1万转时,桨会不会发生扭曲造成型变?
2:如果在桨的表面涂一层薄薄的环氧树脂,是否可以,是不是会破坏螺旋桨的效率?

网友:
高转速的时候应该硬的降效率好了吧?

你的桨上涂环氧树脂,薄了没效果,厚了一样重。

楼主:
两侧薄薄涂一层,非常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8X4的直驱桨,一个7克重,另外一个14克,用同样的马达和电池,哪个产生的效率高、拉力大?

完全没有可比性.
实际上我个人使用经验是,效率:APC-E>APC标准>MASTER>GWS
但是APC-E在那些手工德国螺旋桨面前,也象个小朋友.
同样的APC-E 和CAM,效率1个是78% 1个是86% 你说了.
另外不要随便改变螺旋桨的翼型,APC和MASTER都号称是世界小翼型的领导者.螺旋桨的翼型远远比翅膀的要复杂,雷诺数变化很大,而且负载重,而且是变迎角的.
至于说螺旋桨变形问题,其实影响不大,这样的桨实际使用不要太离谱的话,能修正电机的输出,是正效果的.所以GWS的软也是有好处的.
对于空气动力学上面的东西,实践比理论要更有效.
要不就不必做风洞这样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