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设想请各路高手指教.

楼主(2005-11-14):
本人飞了4#机两天由于是技术很菜,所以只有在家里练滑行,青蛙跳,飞得不高,每次当练习架离地两三厘米机身总不由自主地在空中盘旋,一怕失控就马上收油降下来了,总发觉尾巴锁不定,每次推油门到机身刚想离地时尾巴就往逆时针,那只有每次要起飞时都要打一点左副舵稳住机身,曾把副舵微调一点一点调整,直到把微调差不多调尽,但飞机一起飞还是有点自旋,那就还要打点左副舵来稳住机身,所以飞机正式离地后就在悬空自旋盘旋,(一方技术问题一句话比较难控制),所以在此有一特发奇想,不知是否可行.
我想在小神蜓4#上加上锁尾陀螺仪,但本身的遥控只有四通道,能接上吗?如果能请提供技术指导.
另外,请大家不要见笑,如果我要给4#机加装陀螺仪的话我会选些好一点的设备,原因是4#机是我的入门机,等技术有进步后就再换上六通道的好机,所以以后再把这些好设备拆下装上那台好机上,那样以后那些设备的性能我就不用再化时间去和新机一起来熟悉了.请大家给我一个意见.

网友:
你这个想法行不通,具体原因你就翻旧帖看好了,在这里就不再罗嗦了!关于你的尾锁不住的问题,你可以在接收机里调整中立点来解决,具体怎样调整还是再看旧帖吧!

网友:
好像不行啊,因为这个机子的原配陀螺仪可能是做在4合1板子上的啊,不能被屏蔽掉。还有楼主说的自旋的问题就是陀螺仪的中立点没有搞好,翻翻旧帖调一下就应该没事了。

网友:
可以啊!
将原来第四通道不用,插240陀螺,然后另接一个小级别的电调驱动尾桨。(就是要再买一个电调而已)

网友:
对了,原配的发射机的混控功能需要关闭。如果不能关闭的话,反正你准备换设备。那就赶紧换设备吧!呵呵!

网友:
设备我建议用FF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