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楼主(2005-11-14):
想问一下有刷540和550的工作电压电流,还有各用多大的浆,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品质繁多,性能各异,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廉价版的就分低速大扭力和高速扭力小两大类,前者高电压后者低,空模多用后者,也有很大不同,年直驱还是减速,象飞马的风神电滑的540电机配约8*4的桨,电流高达20A

楼主:
那怎么来识别是高速的还是低速的呢,想买一个高速电机,请给介绍一下那里有买的啊

网友B:
去专门卖遥控车模的商店好了,从5T手绕到23TStock你随便挑,只要你米够,还有电调够暴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