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单身首飞翼龙

楼主(2005-11-15):
前些天买了个2手翼龙,在家练了练模拟,基本上不会打错舵了。
虽然之前看大侠们都建议新手不要单飞,可是找不到人陪就硬着头皮一个人出去飞了。好不容易找了块空地,满地都是1尺多高的乱草,没办法,只能在这飞了,手抛式起飞吧。刚接上电源,电机狂转,我倒,传说中的翼龙通病?附近也看不到有电焊啊?完了,这咋飞?鼓捣吧!咦?接收机线怎么出来这么长?往回塞塞......电机不转了,开遥控按软起推油门,转!这就好了?疑惑!油门推倒底,扔!飞了!严重右偏!左舵!!!晚了,已经落地跑过去看看,没事调了调微调接着扔!呵呵,第二次成功起飞!

    飞倒是飞了,怎么感觉它就那么慢啊!什么动力!!!顶风跟乌龟趴似的!往后叫翼龙三通乌龟机算了!咦?!边上有个放风筝的,给他来个过顶飞!(大哥,别忘拉,人家风筝有线啊!)可当时早忘了这事了,被风筝线干掉!桨飞了,皮筋断了俩,别处倒没事(动力不足飞的不高)。放风筝的赶紧问:哎呀没事吧没事吧!我说没事,这东西结实(怎么别人都能干掉风筝,到我这就被风筝干下来啦!背!)

     装上接着飞了一圈,还真叫慢速机,名不虚传啊,逆风全油门都能悬停,费劲啊,感觉风也不大啊,落地吧,别吹跑了。下来检查一下,正好没电了,我的玛雅!怎么这么费电啊,飞了有5分钟啊???!!!大家都这样还是这2手的电池不行了?

     总的来说不错,谢谢大家耐心看到这啊有点疑问大侠们帮说说:1.翼龙动力都这么小啊?2.翼龙8.4镍氢电新的能飞多长时间啊?3.翼龙怎么才能吧那风筝干下来

网友:
二手的就不知什么年份了,早期的是380电机现在480马大力大些了,三通翼龙慢不仅是动力大小的问题,那飞机设计有较大的机翼安装角,所以慢而易学易飞,翼台后缘垫高就会快很多。有刷电机的效率低耗电快,5分钟也与电池旧有关系,要久就上普及外转无刷套件和三串锂电,马力也大

网友A:
我看你的机机是澄海产的吧,我们这里做的飞机我看就跟你说的差不多,没什么动力,我这也有一架,盗板的

网友B:
回答:1、不知道翼龙的动力大还是小,我的原装四通翼龙就没飞起来过。2、不知道,原因同上。3、别说没飞起来,就是飞起来我也不敢去干那风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机机是澄海产的吧,我们这里做的飞机我看就跟你说的差不多,没什么动力,我这也有一架,盗板的

呵呵,不是澄海产的,是艾特的,不过有机会也想试试你们那个“翼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1、不知道翼龙的动力大还是小,我的原装四通翼龙就没飞起来过。2、不知道,原因同上。3、别说没飞起来,就是飞起来我也不敢去干那风筝。

没飞起来?不应该啊!4通的就是速度快一些,不太容易控制,也不至于飞不起来啊!
手抛起飞容易一些,只要电机转,桨安结实了就不可能不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不是澄海产的,是艾特的,不过有机会也想试试你们那个“翼龙”

艾特的我没看过,只玩过澄海的,接收机跟电调都是在同一块板,不知道艾特会不会是一样,澄海产的遥控距离不太远,可能就400米差不多,总觉得这只机没什么动力,

网友C:
还是埃特的比较好 上次看帖子说 遥控的距离有一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是澄海产的,是艾特的,不过有机会也想试试你们那个“翼龙”

你跟那个CH***买,他一整套带遥控才一百多.超值

网友:
启迪你不用用那种心态这样看我,

网友:
说实话,一百多全套的翼龙,相信大家都会有兴趣,不如ch兄搞点来造福模友如何?

网友:
不好意,我不是卖东西的,谁要的话自己跟厂家联系

楼主:
搞来卖卖也不错啊,遥控400米啊?都说艾特的2 3百米就要小心了,那这个不错啊,搞来造福一下新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艾特的我没看过,只玩过澄海的,接收机跟电调都是在同一块板,不知道艾特会不会是一样,澄海产的遥控距离不太远,可能就400米差不多,总觉得这只机没什么动力,

艾特的接收机和电调是分开的,遥控不知道能多远没试过,但是容易受干扰,动力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埃特的比较好 上次看帖子说 遥控的距离有一公里

谁说的?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