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碳纤机身的模友注意了

楼主(2005-11-15):
小弟的450用的是碳纤机身,接收用的是PPM的,偶尔会发生no控和跳舵的情况,虽还未导致摔机,但令人对其的信心大减。飞450SE的朋友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SE也是碳机身。

今在台湾网站找到一帖,讲述了原因,现转过来与大家分享:

方法之一:
有興趣選購碳鮮改裝側版或尤其SE版的飛友!
提醒您注意!
需選用接收抗干擾訊號能力強一點!或加裝抗干擾件!
這問題是油/電全金屬碳纖機一直存在的老問題!因碳纖金屬機體結構全採用是的導電材!它很有可能將會對正常訊號的某角度部份遮蔽.吸收及如各導電零件間因鬆動產生高頻震動雜訊產生衝頻干擾!
PPM系統將有更明顯影響!這可加磁環測試盡可能去預防!而PCM.SPCM系統較穩定!發生率極低!但也需注意先行低空測試有無受干擾情況!

方法之二:
把電池線的 負 級 連接一條電線到機身的螺絲鎖起來
有幾位飛友分享這樣可以解決問題
參考看看

也可以參考油門訊號線用磁芯繞個三圈
做一個電感 可以幫助接收機的電源濾波一下
讓接收機的電源品質更好一些

网友:
昨天刚把机身装好,还没试飞,看来要重新布线。

网友:
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 唉

网友:
楼主的提醒很及时,我还没有开始装配,看来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网友:
已经发现此问题,还没搞清楚原因,多谢提醒。

网友:
好贴。我用的是9x2接收机是r770s和r10ds两架飞机的机身都是碳纤的飞了快两个月了。到目前为止还没出过这类问题。但也听友说在油门线上加磁环可以有较防止杂波干扰。

网友:
看来碳纤并不好!

网友:
我的不是碳身,也出现楼主的现象,不同的FM接收机,表现都不一样,在不同地点也不一样,但是PCM的接收机还没有发现问题,看来还是买个770比较保险,今天跳舵,损坏脚架一个,尾浆和主浆都有损坏但还能用,FM真的很危险,我现在明白了呵呵

网友A:
我刚升碳纤,用的10x,NO控和跳舵还没遇到,可是我却感觉,升碳后,机身的震动却大的厉害了,手抓调机时,感到手都震的微微发麻,以前用的HDE版的,虽说也震,但震动比起这个碳架来还算小多啦,不知是何原因.不知各位升碳的模友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网友:
使用碳纤版后,因为各方烈度及精准度都相对增加,因此,组装过程要更谨慎精准!就连主桨及尾旋翼都要加以静动平衡后,方可使用!

参考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升碳纤,用的10x,NO控和跳舵还没遇到,可是我却感觉,升碳后,机身的震动却大的厉害了,手抓调机时,感到手都震的微微发麻,以前用的HDE版的,虽说也震,但震动比起这个碳架来还算小多啦,不知是何原因.不知各位升碳的模 ...

是不是大桨或尾桨的动平衡不太好?

网友:
谢谢两位模友的提醒,可以肯定的说不是平衡的原因,我也都做过了.等我再找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