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有谁见过或用过模型车用的ABS系统?

楼主(2005-11-15):
介绍一下原理和价位吧.大小有多大?

网友A:
我用过,不过很费舵机,9402才勉强可以用,用多也也烧的. ABS(通俗上说,就是点刹,真车的ABS在数秒中内刹车很多次).

楼主:
适合什么车用?平跑吗?

网友B:
我们一般玩的车是用舵机控制一个碟刹来停车。如果像真车那个一秒钟发10多个刹车信号给舵机的话(就是说1秒内舵机要完成10多个摇臂动作),估计现在大部分的舵机没那个灵敏。

楼主:
我怎么觉得和舵机灵敏度无关呢,就是每秒给舵机断电再通电十次吧?舵角几乎不变吧?只是力度变了.所以有人说烧舵机

网友C:
高档的车用遥控上都有的
可以调舵机的幅度的频率,开起来舵机就像跳舵一样,不停的摆,我的3PJ上就有这功能,但从来没用过,不知郊果如何.

网友D:
没有使用价值.可以说是舵机杀手.高档的遥控都有带ABS.我自己使用了一次就再没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