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螺旋桨

楼主(2005-11-15):
虽然是后推,也得有个备用桨吧,什么桨装在翼龙上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是后推,也得有个备用桨吧,什么桨装在翼龙上合适?

7040或7060

网友:
我试过火鸟400的桨,完全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40或7060

会和原来的桨有什么区别?

网友B:
选什么桨和你的马达有关,如果380马达选7X3或者7X4,如果是好迪的无刷动力组,选7X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迪

网友C:
好迪真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迪真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直接买原配的桨不久完了嘛。

我一次性买了10支原配的翼龙桨,准备用来替换。

但是1支都没有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原配的桨不久完了嘛。

我一次性买了10支原配的翼龙桨,准备用来替换。

但是1支都没有断掉。。。。。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多买个翼龙桨不就得了?

楼主:
没有比翼龙原配效率高的桨吗?再有,原配桨也不知道去哪买啊~~~

网友B:
去好迪(启迪)再买个螺旋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好迪(启迪)再买个螺旋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7040或7060

7060的槳孔径为2。8毫米,翼龙的马达轴径为2。3毫米。请问怎样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7060的槳孔径为2。8毫米,翼龙的马达轴径为2。3毫米。请问怎样配合

上7060/7035要用桨夹,不建议380/480电机用7060.翼龙的桨和火鸟的桨差不多,多得是啦,事实上火鸟的虽然噪声大点,但效率还更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