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尾桨直驱效果暴好!

楼主(2005-11-15):
小电直的尾电机易损众所皆知,索性整了一只6~12V的炭刷马达(我用11V里电飞,耐压要高点才行),比普通130还长。直接配上市面上常见的双马达固定翼飞机的小桨。结果很稳,噪音和震动都小,连续飞15分钟一点都不热。而且把马达和桨都转个方向,让气流对着马达吹更有助于散热。一个马达用了半年都不坏,估计还能再用半年:-)有兴趣不妨试试!

网友:
怎么改的请上图

怎么改的请上图

楼主:
sorry,相机坏了,其实很简单。电机直接用透明胶带绑在尾巴上,尾浆直径10CM左右。用7。4V飞的话可以选电压低些的马达,估计130电机就行,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
索性整了一只6~12V的炭刷马达

请问你的马达是响边度买架?

楼主:
在一德路买的,扁电机,有长短两种,店名忘了,反正就在中港旁边。里边还有很多GS的无刷,还有80块的18A无刷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直的尾电机易损众所皆知,索性整了一只6~12V的炭刷马达(我用11V里电飞,耐压要高点才行),比普通130还长。直接配上市面上常见的双马达固定翼飞机的小桨。结果很稳,噪音和震动都小,连续飞15分钟一点都不热 ...

哥们啊,你买的电机多少钱一个啊?有多重啊,直接绑上的话重心有问题吗?谢谢!我的雷鸟乱转的厉害,调试了很多次了,估计就是尾电机的问题了,力量不够啊.我也想改下,可以教下吗?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已经改成功了,希望多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