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亚托!!!

楼主(2005-11-15):
买了个红外平衡仪 装在亚托上面 飞机飞起来好稳好稳

明天把手机绑亚托上面 搞航拍的去  不出意外 明天晚上上录象

还有 亚托6G 尾舵坏掉的朋友
可以试试 GWS的 5.4G舵机  锁的尾巴动都不动 我的效果比我原来用的亚托6G 好多了(可能是心理原因吧>毕竟亚托那6G舵机 飞了近80趟了 那GWS5.4 几乎没用过)
无意间发现的.. 看来我后面几个月 不用为尾舵发愁了 手上还有2个5.4G的
让GY240 尽情的虐待吧~~~~

网友:
GWS的舵机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ICO STD

友情提醒:这个舵机要注意批次,曾经有一批很容易坏,导致电调BEC烧毁。

可以搜索老贴参考,我的4个pico舵机坏了3个,也许是运气不好。

楼主:
我这个不知道是第几批的..
半年前 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醒:这个舵机要注意批次,曾经有一批很容易坏,导致电调BEC烧毁。

可以搜索老贴参考,我的4个pico舵机坏了3个,也许是运气不好。

什么批号?

网友:
我的6G舵,飞了一次就OVER!
换了HS56才开始爽飞!!

网友:
自动平衡仪本来就会很稳,和舵机关系不大得。

你可以吧自动平衡仪得感度接到7通道上面,试着用一个旋钮控制它,调低感度你再飞飞看看。呵呵!!
我也有一个这样得平衡仪,飞机没有什么意思了,太容易飞了。

楼主:
我也是接第7通道的 嘿嘿
稳的话 不用也稳啊... 3个舵是HS-55

只是觉得好玩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