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条1/350的俾斯麦老鸟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05-11-15):
想改条1/350的俾斯麦老鸟进来指导一下:

准备用比例遥控,10A单向电调,350电机一只已考虑加水冷,9克舵机一个,8.4V电池组。需要注意什么?接收天线不想露出船体影响外观,速度不需要太快能真实模仿航行就行。先谢谢了。

网友A:
号手的吧,我前阵就搞了一条,70员,模巨烂,变形毛边没有细节,改遥控的话吃水太深,又点浪的地方都玩不了。要改的话还是买真号手的1:200的船吧,效果就好很多。

网友:
我做过一条,是号手的,还有天线我是改成了桅杆,速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号手的吧,我前阵就搞了一条,70员,模巨烂,变形毛边没有细节,改遥控的话吃水太深,又点浪的地方都玩不了。要改的话还是买真号手的1:200的船吧,效果就好很多。

1/200的我也考虑过不过小号的那几条1/200的船实际上还没有1/350的俾斯麦大而且没有俾斯麦威风,我觉得这条船比例很好长宽比是1:7.5应该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