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刘老师

楼主(2005-11-16):
刘老师提过电调末级管可以用60N06,请问60N06用在模型上会不会开启电压偏高啊?如果可以用在7.2V电池祖上,那可就很方便了,我们这里很多这种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刘老师提过电调末级管可以用60N06,请问60N06用在模型上会不会开启电压偏高啊?如果可以用在7.2V电池祖上,那可就很方便了,我们这里很多这种型号的。

60N06开启电压相对较高,大概几伏就能开通吧(具体参数我忘记了),但这时导通内阻稍大,如果负载电流不是特别凶,就可以用。需要大电流时,可采用多只并联。

提高栅极电压,可使它的导通内阻降低,管耗减小,所以工作起来管子不会很热,以前出的用60N06做的电调,一般都有提升栅压的电路(提升到十几伏)......

60N06应该可以用在7.2V电池组上,如果不放心,就多并几只!

lxd1954

楼主:
知道了,谢谢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