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机械部分也不难

楼主(2005-11-16):
雕刻机机械部分也不难
雕刻机机械部分也不难.我用电焊焊接,现在还不知好用不好用,有谁架子用电焊焊接的.有没有做成功的,说说.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雕刻机架子
[im
g]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雕刻机架子

网友A:
恭喜nyzd7755剪彩动工
立柱与底板要尽量校好垂直

网友B:
我也想自制但不好确定材料,铝还是钢好?另外驱动板我已买好,是在JM71上买的

网友C:
这样是可以得不过要好好调整一下
底座得连接处用铝得
再买把小洗刀装再Z轴上
洗底座连接处得铝块
这样才能保证Z轴与底盘得精度

网友D:
高!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