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实时飞行数据记录系统!

楼主(2005-11-16):
非常不错的实时飞行数据记录系统,除了价格外没有什么不好,重量只有42.5g,有16个通道,可以监测记录:空速,海拔高度,温度,
电池
电压,电流,转速,4个伺服器的动作轨迹记录,过载力,还可以记录飞行轨迹(需要GPS模块),如果是搞研发的一定要买一套。
工作频率:900M或者435M。
发射功率:FCC版本提供200mw的发射功率,可以在一英里或以上范围内可靠接收。
发射机地址:65536个可编程发射地址,避免频率冲突。
报警:所有参数都可以设定报警参数。
电源:可以用接收电的电池。
接收机:USB接收机,可以直接插入笔记本电脑实现实时监控,提供更多的数据显示。
记忆:非掉电记忆体。
电流消耗:35mA
具体连接:
http://www.eagletreesystems.com/Plane/plane.html

网友A:
这个东西什么地方有卖啊?太爽了.以前看的一些飞行录像估计就用了这个东西,屏幕下方都有仪表显示

网友B:
呵呵,在Futaba T14M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到过T14应该包含这个飞行数据记录的功能,然后可以和模拟器有个接口,把实际飞行的情况在模拟器中模拟出来,应该很不错吧。。。

网友C:
加上GPS和本本,以后就不要手操作了。
出去玩带个本本和凳子,设置好飞行线路和环境参数,就坐下来抽根烟欣赏吧。

网友D:
晕,小心被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