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射机在PPM下,最多多少通道?为什么?

楼主(2005-11-16):
请问发射机在PPM下,最多多少通道?为什么?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C:
PPM是制式,它不用来分配多少通道的,厂家生产多少通道遥控都可以.

网友D:
按照全球通用的模型遥控器PPM信号格式,最多可以有十个通道,超过十个通道的话,标准舵机的工作状态会出问题;
标准舵机的信号格式为每秒50个宽度为1.5毫秒正负0.5毫秒的脉冲;如果通道超过10个通道,在每个通道都在全开(2.0毫秒)时
每秒就会少于50个脉冲,舵机就不会正常工作。
至于像14Z这样的PCM格式,可以通过全数据编码和提高通信数据码速率可以加多通道,但必须用单片机解码,输出给舵机的信号脉冲还必须是每秒50个宽度为1.5毫秒正负0.5毫秒的脉冲(当然允许一定的误差);

网友E:
楼上的还没算同步脉冲的时间呢?!

网友D:
6楼:编**的电路修改一下就不用考虑同步脉冲的时间啦!
常见的编码电路都用的是脉冲序列的空位作为同步脉冲,这种编码方法最多只可以8路编码;。。。。。修改一下同步码方式就可以容纳10路。。。

网友E:
时间都让PPM的通道占满了,同步放在哪里?总不能没有同步吧?况且还要跟现在的PPM接收机兼容啊?如果要自己定一个标准,倒不如直接用PCM了。

网友F:
狐狸10个通道不行哦,你以前做过这样的实验没?我这里做的实验是最多9个通道,上第十个通道后第一通道的舵机就开始来回摆动,抖得非常厉害!我用JR和Futaba的接收机都试过了

网友E:
同意楼上意见,现在的PPM模式我的看法最多9通道,剩一个通道的时间作为同步,否则同步容易不稳定。

网友F:
现在的PPM如果用一般的4017之类的片子做,最多9通道,如果用单片机做16通道都没问题,只要你不嫌反映慢就没问题!

网友D:
可以做到10通道,只要改一下同步碼解碼就可以啦;另外如果用單片機作,我這裡已經做到36通道,用於作惡劣環境裝具的全功能模擬模型的,舵幾都與模型用的相似位置反饋用了絕對值編碼器,只不過要大一些;操作編碼系統用了麵包板奔3電腦和AD採集板,解碼器用的6片16F84,效果還可以;

网友E:
同步怎么改?

网友D:
按照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