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翼龙原配电池还是锂电

楼主(2005-11-16):
买了启迪的翼龙空机全套件+辉盛无刷电机电调,突然想起个问题,用四通翼龙原配9.6伏 1000毫安镍氢电池飞和用锂电飞,在重心位置调整无误的状态下,差别大不大?请各位赐教……

网友:
锂电和氢电比,在相同重量的情况下容量更大,但是比氢电娇贵

楼主:
谢谢,

用那个镍氢的对无刷和无刷电调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没影响,我就是用9。6V的飞无刷翼龙,感觉力量还行

楼主:
那太好了!问一下你的重心是调整在哪里?电池还是放在原来的位置么?

网友:
很多模友都是用8.4V-9.6V的氢电飞翼龙的.只要重心调对了.照样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太好了!问一下你的重心是调整在哪里?电池还是放在原来的位置么?

重心应该是在翼弦的3/1处.

楼主:
这样的话电池肯定就得往后移了,换了无刷电池还放在机头原位置重心是不是太靠前了……

网友A:
请教启迪:
  你的无刷套装,如果换3节锂电+7X6,46克 kv1700的白锒铛是不是负荷过重,有被烧毁的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启迪:
  你的无刷套装,如果换3节锂电+7X6,46克 kv1700的白锒铛是不是负荷过重,有被烧毁的危险?

这种无刷套装用3节锂电+7X6浆.我在几种飞机上都用过一点问题都没有.其中包括冠天的飞翼.翼龙,野马.F3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无刷套装用3节锂电+7X6浆.我在几种飞机上都用过一点问题都没有.其中包括冠天的飞翼.翼龙,野马.F3A..

这时候要多大电流?两节锂电的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时候要多大电流?两节锂电的话呢?

两节锂电没测量过估计在7-8A.三节锂电全动力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