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学做H 艇

楼主(2005-11-16):
图纸就是置顶的图纸,先出一份大一点的图纸,然后根据尺寸制作出每个部件,
然后沾合起来。

下图是开始做桐木的部件,过两天有新的进展再上图。

希望做过的朋友多给点意见。

网友:
我也下载了一份图纸,正在做材料准备工作。

我用两个540有刷用驱动,电源用6V  1.8AH 两个。  遥控设备正在选购中有什么介绍吗?

对了,你是用什么木料?  粘合是用什么胶水?牢固吗?不会在高速中散架吧!!!

呵呵,有空多交流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桐木,两侧因为觉得受力厉害,用了5毫米的,其他全部3毫米。(当然有些地方会适当加固)
我的材料是从家具厂拿的,不要钱,胶水就是他们用的乳胶(两种混一起用),我试了,掰断木头粘的地方也没有
动过。弄好后外面还要上光油,
我的尺寸是85*50左右,材料总重量在450克左右。

楼主:
是了,上面成型的那两个是 纸 做的,木的要漂亮很多。

网友A:
450克,怎么会这么重?  好像论坛这么有人做的,才180克。  晕,,,

你用油还是电驱动?   两种胶水,应该是AB 胶吧!这种贵哦。。。

光油肯定上,不然怎么防水啊。我用气喷枪上色。这周未去买木头了,可惜家里没有相机。

楼主:
我倒觉得180克太轻了,多200克自己放心些
fsr-v3.5的空壳也2斤多啊。
打算上无刷或者3.5(看行不行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克,怎么会这么重?  好像论坛这么有人做的,才180克。  晕,,,

你用油还是电驱动?   两种胶水,应该是AB 胶吧!这种贵哦。。。

光油肯定上,不然怎么防水啊。我用气喷枪上色。这周未去买木头 ...

85厘米長的虾艇都不會這麼重!以前試過70厘米長的配700电机14cell也跑得快。還是用油驅(3.5cc以上)吧!

楼主:
就上3.5的

楼主:
大家做的都是很轻的吗??那不是很薄了。强度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