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为什么我的电池充电后如果不马上用,过一两个小时电力就会大减?

楼主(2005-11-16):
请问 为什么我的电池充电后如果不马上用,过一两个小时电力就会大减?
电池是ESKY 的650mAh的镍氢电池.

网友:
放过以后飞行时间变短吗?

网友:
应该不至于这么明显,可能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为什么我的电池充电后如果不马上用,过一两个小时电力就会大减?
电池是ESKY 的650mAh的镍氢电池.

可能是电池的自放电太厉害了,也就是说电池的荷电保持能力不行.你把电池充满电后,搁置几天后测试一下电压,看看电压是不是下降的很厉害的!如果是的话,说明是电池自放电太厉害了,这个问题是电池本身的性能不行,如果不是的话,试着把电池深放电一次,然后最好用小电流充电,看看会不会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