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机改装无刷(无时间去搞啦)

楼主(2005-11-16):
刚刚搞了一个硬盘
电机
,我想把它改装成无刷,不知道怎样改装,是9锭的,直径25mm,厚3mm,可不可以,线怎样绕,用多大的线绕多少圈,我想用在我的CP2上面,原来电机是370的,谢谢大家帮帮我!
另外磁铁要不要换掉,我觉得磁铁不错。

网友A(2006-01-05):
哈哈,和我的哪个一样啊

网友B(2006-03-21):
嗯磁铁是不错,驱动磁头的两块磁钢磁性很强

网友C:
和我的哪个一样啊 ,不知道怎样改装

网友D:
厉害阿 什么都有人搞!!

网友E:
搞把搞吧 别搞爆就行啦

网友F:
我我也有这样一个电机,不过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问你是怎么打开来的?它老是要转,我没法固定.

网友(2006-04-24):
现在都没有时间搞啦。

网友G:
这里面的两块轴承如果说能用到飞机上性能肯定不错

网友:
是呀,轴承很好

网友H(2006-06-30):
回复 网友I:
我也和你的想法一样!!
你自道方法给我发Email:hanjihui20030808@yahoo.com.cn

网友:
不是太想去搞它了,

网友J:
我这里有几十个坏硬盘,有没有人要的

网友K(2006-08-06):
我想要,你在哪里?

网友L:
我还有那
回去找找轴承,看还找的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