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滑差速器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5-11-16):
作为升级零件,它也算是比较贵的一种了.好像只是在星型齿上套了个钢套.不知是不是在车轮打滑空转时才起作用????限滑差速器和加了高号数的差速油的普通差速是不是差不多????哪位有实战经验的高手指点指点.多谢!!!

网友:
LSD差速和用高标号的普通差速不同!
他是靠太阳轮来限滑!在两边速度差过大时起作用,如果差数不大就很松。
他不用加油(一点轮滑油)

楼主:
多谢指教!还有就是越野车上是不是很需要?

网友:
也不是特重要,用高号油可以代替!

楼主:
那要是大脚低速攀爬时总该能完全发挥作用吧?

网友A:
哈哈  这位兄弟刚来吧?大脚不能用LSD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这位兄弟刚来吧?大脚不能用LSD哦!

有没有搞错,现在真的越野车上哪个没有LSD?大脚作为越野车的级品,怎么能不适用?是不是新来的没关系,就怕混成老菜鸟.

网友(2007-03-30):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搞错,现在真的越野车上哪个没有LSD?大脚作为越野车的级品,怎么能不适用?是不是新来的没关系,就怕混成老菜鸟.

9494,轮式车辆没有LSD越个毛子野啊

网友(2007-05-14):
要搞清这些问题可上搜索引擎搜索托森式差速器,有图和原理介绍,还有一些其它的限滑差速器

网友:
去rcfans上找资料吧

网友:
越野车,如果自己玩玩的话,没有必要,如果真的想升级,就换一个前限滑差速就够了,其他的没有必要换!!!个人意见!!!!!!

网友:
在真正的越野车上用的是差速锁   一个差速锁有一般般的越野能力  三个的话在加上底速挡的话越野能力一流

网友(2007-06-16):
真的只是自己玩玩我觉得没有必要升级限滑,一般的差速加高标号的差速油对付一般的越野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