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忽然断动力,马上恢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11-17):
起飞后...过一会....就会断动力,又马上恢复,一天发现好几次了..原因不清楚....刚开始玩电的..老鸟们告诉一下小弟....感觉很迷茫...

网友:
是不是温度保护,或者是过流保护了?

楼主:
温度保护,或者是过流保护 是用什么办法解决啊 ...电子设备是9X II GWS小型接收机 一个HS 56 三个HS 55 401陀螺 马达和电调是原配的....

网友A: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B:
换接收机!用JR 9X原配的。

网友B:
或者将GWS小型接收机安装位置,远离电调!

网友C:
是呀,放着9x的原配好接受不用,干吗用ppm?

楼主:
感觉好像是电池的问题....因为新充好的电池不会断...电池飞到一半就会断..越往后断的次数越多.....

网友D:
1.检查传动部分有没有问题,大桨要可以惯性转6-8圈以上.
2.检查舵机活动是否自如,拿去舵盘手推感觉要灵活自如,不能有卡的现象.
3.皮带不能太紧,用螺丝刀轻压皮带能超过中心线即可.
4.大齿与电机齿要有间隙,要用手转大齿一圈来看,不能只看一点.

网友E:
皮带过紧应该没大影响吧。。。。

网友F:
BEC过电流保护了吧。 看看是不是ICEMAN大大说的那些问题。球头扣太紧的话也很容易保护。

楼主:
球头加油了..还是有些紧...用WD 40还要洗..太麻烦了...

网友G:
球头不能加油。加了油越飞越紧.

网友F:
球头加油会粘上很多灰尘,反而会更紧涩。 球头过紧使得舵机重托,导致过电流保护。

网友H:
换接收机,能解决问题,你的和我的情况一样.

网友I:
以上模友讲的方法,我都试过。照样断电。换电调+电机后,断电频率降低,偶而也会发生。

网友J:
螺距是多少?
螺距太大也会发生过流断电
还有浆,是合格的浆吗?

网友K:
调一下进角,广州有位模友就是这样。

网友L:
我的也断电,电调是ELE48A的,电机是亚托的,但是把电调换成凤凰的就不断了,可是把ELE48A的电调换到ZOOM400上也不断了

网友I:
恼火的断电问题,摔不起呀。

网友(2005-12-28):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像是电池的问题....因为新充好的电池不会断...电池飞到一半就会断..越往后断的次数越多.....

换换电池试试,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一直只在同一块电池上遇到。

网友L:
首先换电调,不行,再换PCM接受机,不行,在换电机,不行,再换接接受机电源.
还有把电机上的齿轮换小点试试

网友M:
這情況跟電調沒有關係,這是典型的干擾現象!
1,F牌或JR的發射機建議不要用GWS的接收,很不穩定,如果是這樣,換個接收就好了!!
2,建議盡量用PCM接收,以杜絕外在干擾源!
3.訊號線的整理也是很重要的,建議盡量遠離電機!

网友:
我用FF9S和149DP也断电,换电调后就搞定,或者把电机齿轮换小

引用 网友M:
這情況跟電調沒有關係,這是典型的干擾現象!
1,F牌或JR的發射機建議不要用GWS的接收,很不穩定,如果是這樣,換個接收就好了!!
2,建議盡量用PCM接收,以杜絕外在干擾源!
3.訊號線的整理也是很重要的,建議盡量遠離電機!

网友:
我也有过同样问题,但我的无刷和电变是很燙手的
換了电机后就OK了!

网友:
检查传动是否顺畅(电机)
浆距是否过大
最经济是电调外挂BEC试试。

网友:
我认为是电池的问题。

这是电池电量不足的表现,想想你的手机啦,本来没电了,但一关机再开机,基本上还能发个短消息之类的,但对电池损害就很大了,过度放电嘛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换电池后就OK了,所以你的问题可能也是电池影响的

网友:
电池低电报警吧.如果电池不是用平衡充充的,继续飞的话很容易造成电池过放电

网友:
估计是电机过载了.你有否检查过电机齿与大齿盘之间的咬合情况.咬得太紧了就会出现此类情况,还有一个,你的球头千万不要加油,中油了遇难尘后会变干涩.换钢制球头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首先换电调,不行,再换PCM接受机,不行,在换电机,不行,再换接接受机电源.
还有把电机上的齿轮换小点试试

我的9xII控  JR R770S SPCM 7通道接收  上次电调起火后,也就有了这个毛病,昨晚调机时,我没碰到遥控,其中有一个舵机自己会动,时好时坏。

网友:
感觉很多原因
1、骚扰,ppm的接收机。
2、运动副不顺,造成舵机负载加大,电调过热。电机电流过大也是一个原因
3、你的电池不爽。

电池低电压报警应该是断续的2次或几次,我的感觉。

网友H:
引用 网友N:

我的9xII控  JR R770S SPCM 7通道接收  上次电调起火后,也就有了这个毛病,昨晚调机时,我没碰到遥控,其中有一个舵机自己会动,时好时坏。

PCM的接收也出现舵机乱动的问题啊,我以为只有PPM的有着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PCM的接收也出现舵机乱动的问题啊,我以为只有PPM的有着问题呢!

是,但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机问题

网友(2006-01-30):
跟我那架一样,我们这边一共进了3架450XL,都是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后来有个兄弟换了电调以后就OK了,用的是好盈的(不是广告)

楼主:
哎...若命的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O:

偶的电池是5IRC的杨贵慈那里买的,买回 ...

电池没电的正常表现

可能是:

1、没充好电
2、垃圾电池
3、电池坏了
4、没完全激活电池

网友:
两个方案
1:换电调.
2:电池上并大电容,否则电池很快就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