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得大问题.帮忙.高手们.

楼主(2005-11-17):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问大家,就是在房间里打开设备开关.都能控制,可是我拿着发射机在房间里移动时.发现在某些区域,接收信号就会导致舵机全部乱抖.有时人走某一个地方过去时.都会杆扰舵机抖动 ,是不是设备有问题呀.
可是你要说它信号不行吧.我拿它不拉天线.跑到厕所里也能控,还不抖.很安静,可近处还反而有些角度会让它乱抖.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吧.真苦恼,这样怎么在房间里练悬停呀.我得是4VF.不好意思,也只能拿它练悬停了.是不是房间里得墙反射电波很历害呀?如果这样.那大家怎么在室内练悬停得

楼主:
没有人能帮回答吗?? 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下.各位大哥懂电子得帮回答一下咯.我谢了

网友(2006-01-03):
室内有干扰!这种事情太常见了!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问大家,就是在房间里打开设备开关.都能控制,可是我拿着发射机在房间里移动时.发现在某些区域,接收信号就会导致舵机全部乱抖.有时人走某一个地方过去时.都会杆扰舵机抖动 ,是不是设备有问题呀.   ...

在房间里调试遥控设备,有时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

*房间里有可能存在干扰源,如电源布线,有电器在工作等......

*最大可能是高频电波的多次反射,在某个特定区域,天线辐射出去的高频电磁波被接收机收到,于此同时经墙面或钢筋混凝土楼柱等反射的电磁波也会被接收机收到,但反射波的相位是相反的,+、-抵消,接收机在这一瞬间等效于无信号(或信号被消弱了许多),从而导致舵机抖动,如果在开阔地开机一切正常,说明你的设备没问题。为验证这一说法,你可在(抖舵)的同一地点,将发射机天线拉出两节看看效果,若不抖舵了,上述说法则成立。

------   一般低频段(如27、3*、4*)容易出现你说的现象,72频的就很少见,为了防止抖舵,在室内练飞时,最好将天线多拉几节出来,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抖舵现象 ------

*另一种可能是接收机灵敏度变低或调频解调回路失谐,

*再就是发射机倍频电路或高放谐振电路或天线谐振回路发生变化了,这需要专用仪器(最好在专门的铜网屏蔽房内调整,而且要有一定经验)才能调回来......

  (但愿你的设备不是这些问题)

lxd1954

网友:
还有哦,天线的顶端方向信号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