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博星遥控失灵了,怎么修?(雨天玩后,放在潮湿了 ...
我的海博星遥控失灵了,怎么修?(雨天玩后,放在潮湿了地下室了)

楼主(2005-11-17):
我记得那天晚上还是好好的,只是地面比较的湿,导致车子可能进了些水,然后忘记拿上来了,就放在地下室了,而且这几天都下雨,所以下面一直都很潮湿,今天拿上来玩就控制失灵了。
原来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我用吹风机吹过后就好了,这次可能长时间处在潮湿的环境里面,导致什么东西坏了,
有那位兄弟会修理么?需要我上传图片么?
把
遥控器
接近车子的时候,偶然的会转动,但是就是不听话,自己一个劲的发狂。。。

网友A:
海博星的发射和接收可以和FUTABA通用!你先确认是发射还是接收出了问题!
是发射的话,你手头有FUTABA的枪控的话就直接换晶体就用!
发射要修寄过来,免费修!
老款的接收和电调是一体的,如果进水,可能不光是接受教育部分坏,电调驱动可能也出问题了!
真出问题的话,建议干脆换成接收,电调分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