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原配电调 跟 GWS 接收器不配套?

楼主(2005-11-17):
前辈指教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我买了 FF7 和 GWS6通接收器了, 准备把翼龙的原配设备扔掉。
但是,据说用GWS接受器和翼龙的电调的话,电调不能完全关闭
电机
。
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
如果换成 BlueArrow 30A电子
调速器
(PP-30C) 电调行不行? 我准备用11。1V的
电池
和 翼龙原配480电动机。
上论坛半年多了, 飞机也买了2套了。可惜无奈身在异国,至今只飞过1次。
这次年底回国,说什么都要好好的配置,爽飞一下。

网友A:
翼龙电调与futaba不配套,换华迈的就可以。或者沧琅的25A电调也可以。

网友B:
翼龙电调与futaba能配套,我用FF6就没问题,关键是要把发射中的ATV行程调一下电机就能关了,你试试吧,反正我是成功了的

网友A:
我用的4YF+RF136不行

楼主:
明白了。4YF是不能设定油门行程的。
只要把油门的负行程调大一些,就可以关闭了。
应该是这样了吧? 这么说来就不用再买一个电调了。
多谢各位前辈指教了。

网友C:
那是当然的,他家的电调不能和别家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