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的402撞了

楼主(2005-11-17):
今天飞402,可能是因为乱流,402撞了附近一个楼房。
桨坏了不说。两个机翼全下来了。六个定位螺柱把机翼拉出六个缺口。垂尾也下来了,两个螺钉产生两个缺口。
请问各位老大,摔成这样还怎么修?机翼要怎么固定?
还有大家的电池怎么固定?电池受撞击后往前冲,把马达上的消火花电容都砸碎了一个。

网友:
你这菜鸟和我当初一样!

1:去买些玻璃钢布和环氧树脂,把塑料裂缝粘接上
2:用环氧树脂把断裂的机翼粘好,可以用削剪过的泡沫添“坑”。
3:用泡沫做一个电池固定架,把固定架粘在机身里,用绳子把支架和电池绑再一起
4:马达和电池之间放一小块泡沫,防止和缓冲撞击
5:断桨用环氧树脂沾上
没有环氧树脂,你寸步难行! 最好买广州解放牌的,50RMB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

发现白乳胶粘泡沫也不错,玻璃钢布我没有,就用棉线缠一下,刷上白乳胶。干透了还是很结实的,再用胶带缠上。缺点就是以后两块机翼不能再分开了。

泡沫做一个电池固定架是好注意,但是电池工作时已经够烫的了,再包泡沫实在有点怕。我就在电池靠马达的那头沾上一块泡沫,多少也能缓冲撞击吧。
断浆也不粘了,幸亏沧狼多给了一个备用浆,一会就换上。
消火花电容找不到,只找到个拆机的 103,500V磁片电容,和一个433薄膜电容,不知道用哪个好?

网友:
楼主我也刚买402,摔了一次,机翼的三个孔都裂开!我的机机老是飞不高,动力时间才三分钟!不知楼主是否和我一样?

楼主:
裂开了用线缠上好了。
我的动力时间约6分钟,必须在这6分钟内找到上升气流才能高起来。建议中午,出大太阳的时候飞。
也许夏天更合适飞,反正现在我是停飞了。

网友A:
谢谢楼主!我最近还在飞!不飞手痒痒!

网友B:
个人认为螺旋桨断了用胶粘太危险,离心力之大是不可想像的!至于折叠桨应该是无从粘起的,摔出去是用飞镖还是子弹形容更贴切我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我最近还在飞!不飞手痒痒!

在咱们这,清晨飞最合适,风小!飞熟了就中午飞,有上升气流

网友A(2005-12-18):
我是在汕头飞的!现在能飞一百几米高,谢谢!它的尾翼台太软了,老是不能把尾翼固定紧!我拆了几次,最后两颗螺丝也搞坏了!咳!~~全动力时间还是三分钟!这种飞机很难调好!好了动力坏了滑翔,好了滑翔又坏了动力,一上天就忙得要死!感觉还不如猎鹰好飞!我将402的电池安在猎鹰上倒是能飞很久,力也很大!估计这种402飞机耗电大!我准备用猎鹰的两个电池并联起来做402的动力用,到时看看能飞多久!

网友C:
402什么样子?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2什么样子?有图片吗?

沧狼的东东,一米一的电动机,也不太算滑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汕头飞的!现在能飞一百几米高,谢谢!它的尾翼台太软了,老是不能把尾翼固定紧!我拆了几次,最后两颗螺丝也搞坏了!咳!~~全动力时间还是三分钟!这种飞机很难调好!好了动力坏了滑翔,好了滑翔又 ...

嘿嘿,对付好它就过关了!stwu搞完这个还算玩过一阵子飞翼,现在飞四通仿真机了,老蔡搞完这个就上小F3A了,经得起它的“折磨”就成了

网友:
四通

STWU的四通双翼能飞3D了吗?我自个用KT板做了只仿赛斯纳的,现在只缺了个副翼的舵机和起落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螺旋桨断了用胶粘太危险,离心力之大是不可想像的!至于折叠桨应该是无从粘起的,摔出去是用飞镖还是子弹形容更贴切我说不清楚?

网友(2006-05-09):
你们买402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