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要怎么飞呀!我都快没信心了,我的450X何时才敢拿来真飞.

楼主(2005-11-17):
我是菜菜鸟刚学,我用XTR模拟器学飞,油门加大飞上去没几秒就掉下来了,我用RD8000的遥控器各项通道设置都正确,飞直升机要怎么飞呀!各位大哥教教我吧我都快没信心了,我真不知道我的450X何时才敢拿来真飞.

网友:
模拟器上设置好再练,油门一推上去就熄火?

网友A:
摸型,特别是直机,仅凭一是的兴趣,一时的冲动是玩不好的,你得真正爱好才行!爱好的话,就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身边的很多人,见我把直机飞起来,就嚷着买一架.但我让他们在摸拟器上玩,最长的没超过半小时就兴趣全无!因为,在摸拟器里要把直机稳定旋停,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这说明他们只是一时兴起,一时冲动,并不是真的爱好航摸!你身边有人玩,会学得快些,假如你身边没人玩,你最少得练半年,你才能学会真正的稳定旋停!所以,假如你真的爱好航摸,你还得耐心练习,掌握摇控器控制直机,无论是在摸拟器里或是在真的机上,没有捷径可走.一句话:练习,练习,再练习!!!

楼主:
我太心急了,我身边没有爱这一项目的看来的努力练一年半载了

我太心急了,我身边没有爱这一项目的看来的努力练一年半载了!哪么共轴的好飞吗?

网友:
共轴的只能算半个航摸!介呼于航摸和玩具之间,我没玩过,据说太易操控了!不玩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型,特别是直机,仅凭一是的兴趣,一时的冲动是玩不好的,你得真正爱好才行!爱好的话,就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身边的很多人,见我把直机飞起来,就嚷着买一架.但我让他们在摸拟器上玩,最长的没超过半小时就兴趣全无!因 ...

完全同意!外行人看上去很容易玩,其实根本不知道他的难度。楼主如果天天练习模拟器,保证你2个月学会悬停。前提是天天都练习模拟器哦...不许偷懒

网友:
我前个星期买了一架雷虎30V2,到现在玩了几天的模拟器,连调机的油用了4升刚好一桶,实际操作我操作了四次,到现在我可以四面悬停了,我觉得学直升机不能急反而很快学会!没事时多玩一下模拟器!

网友:
本后卫今晚试飞。。。。
真机机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