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直升机要怎么飞呀!

楼主(2005-11-17):
我是菜菜鸟刚学,我用XTR模拟器学飞,油门加大飞上去没几秒就掉下来了,我用RD8000的遥控器各项通道设置都正确,飞直升机要怎么飞呀!各位大哥教教我吧我都快没信心了,我真不知道我的450X何时才敢拿来真飞.

网友:
练吧,没什么诀窍,我也正苦练呢,也用的XTR,一起进步

网友:
动作不能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觉得玩模拟器没意思!又怕摔机。我也没多少信心了。

玩模拟器到什么程度了?如果可以连续悬停5分钟就上真机实战吧!

网友:
飞摸拟器没有摔机的心理压力,所以,你还是要在摸拟里练到你能够随心所欲的控制住飞机,再飞真机!只能短暂旋停是不行的.因为,估计你旋停五分钟后,还是摔机了,那就不行.你要练到想旋停就旋停,想降落就降落.飞机要听你的控制,而不是你被飞机控制.当然,有米的话,也可以摸拟器和真机交叉练习.进步会快些!但记住:玩摸型没有捷径可走!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
我是玩模拟器出来的,练了两年,模拟器里倒飞能行了。
说实话就是练!我开始用的还是键盘,FMS。。。。。。

网友:
本后卫用模拟器飞了三天,
第一天几乎不能降落,
第二天可以悬停,
今天(第三天)可以转圈圈啦呵呵。
但概率不高哦,
没有什么窍门,
就是一个字:
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菜菜鸟刚学,我用XTR模拟器学飞,油门加大飞上去没几秒就掉下来了,我用RD8000的遥控器各项通道设置都正确,飞直升机要怎么飞呀!各位大哥教教我吧我都快没信心了,我真不知道我的450X何时才敢拿来真飞.

裝個練習架吧 對你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