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5-11-17):
380电机直驱动力。飞翼做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380电机直驱动力。飞翼做多大?

准备用多大桨?准备怎么飞?是练习还是作特技?

网友A:
380直驱7030桨,推力300多克,按飞翼的推重比〉0.5计算,全重不能大于600克,当然越轻越好,个人感觉,380直驱的的飞翼超过450克就不好飞了。7寸桨反扭力比较大,翼展还是做大一些的好。

如果要慢飞,就做90以上,可以稍重一些;要快一些,做80以下的,尽量轻点,增大推重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80直驱7030桨,推力300多克,按飞翼的推重比〉0.5计算,全重不能大于600克,当然越轻越好,个人感觉,380直驱的的飞翼超过450克就不好飞了。7寸桨反扭力比较大,翼展还是做大一些的好。

如果要慢飞,就做90以 ...

我和猫的富丽380,带7035,在8.4v下从没达到过300克推力,头大。楼主用什么380?

网友:
是啊,不过总算上天飞过了,炸掉总比烂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猫的富丽380,带7035,在8.4v下从没达到过300克推力,头大。楼主用什么380?

翼龙原装的380和桨,测的推力超过了300克。

网友:
问题太含糊,还是要问楼主“准备怎么飞,是练习还是作特技? 准备花多少钱?”不然不好说阿。电机确定的条件下,380电机即可以用8.4镍氢电带7寸桨飞1米翼展的飞翼作练习机,也可以用11v锂电带4530桨飞翼展70的飞翼作特技机用……楼主还要问的具体点才好。

网友:
用8.4镍氢电,不如用11.1V 1500mah 10C(120g)放电的锂电好。

我的星宇蝙蝠用原配380马达+7X3(软桨)+1900mah 11.1V E-power(150g),转速11000左右,配6X4时,转速13000。

我现在用380+6X4+1900mah 11。1V飞,动力是足够了,飞行重量650g,翼展1。2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380电机直驱动力。飞翼做多大?

---------------
建议你模仿珠海星宇的蝙蝠飞翼做一个,有模板做就很简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