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颜 天才来看下汽油机位子合适不?

楼主(2005-11-17):
有没有具体点的标准或方法来确定汽油机位子````

化油器需要改动吗?好象放不进去哦,还是改船壳?``排气鼓就更不用说了``只有想办法上弯头+谐振`

网友:
嗯  这个位子嘛~~~~~~~~  嗯 我不晓得 ~~~~~~~~~~~~~~~~~~~~~~

帮你顶

网友A:
这个V级的拉,位置不对,在前面哪个孔.

网友B:
小弟认为把船放到水里,这样放发动机上去,这样容易平衡发动机的位置。

网友:
你的发动机改水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认为把船放到水里,这样放发动机上去,这样容易平衡发动机的位置。

对``差点忘了```放在水里试重心
改了水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级的拉,位置不对,在前面哪个孔.

汽油机也`~~老万```也在前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油机也`~~老万```也在前面??

是呀,前面的是发动机孔。

网友:
收到船了.

网友:
装半浸机子差不多就在这个位子

网友C:
这船壳我用过,此船壳不适合装汽油机.船壳太小.

网友D:
我想問這個是V多少的船殼?7.5還是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問這個是V多少的船殼?7.5還是15?

15的

网友:
最简单的安装方式 就是定好你轴系的部置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船壳我用过,此船壳不适合装汽油机.船壳太小.

如果是15的肯定能用了  你多照几张照片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15的肯定能用了  你多照几张照片我看看

发动机已经装上了,将就轴系的长度,发动机只能安装在这个位置上了,老颜你看看行不行.
照片现在就照的这几张````你帮我看看``

网友:
期待中,试航要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15的肯定能用了  你多照几张照片我看看

老颜 帮我看看```不行我好及时改```

网友:
位置可以

楼主:
舵做好装上了```

这个浆没扣件,我上了两个弹簧螺丝都想有点打滑,不过我估计水的扭力没我的手大``将就试试先``

楼主:
有点丑  不求美观  只求能用 嘿嘿`~

网友E:
您的船軸入水角度有問題!! 一般是與船底成一直線才對...

槳沒用扣件的話,後面的螺母能鎖得緊嗎?
低速時水阻力可能沒您的手力大,但高轉速下就很難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的船軸入水角度有問題!! 一般是與船底成一直線才對...

槳沒用扣件的話,後面的螺母能鎖得緊嗎?
低速時水阻力可能沒您的手力大,但高轉速下就很難說了...

这是硬轴  先试试吧  不行再改软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