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ky加密狗和本本如何连接啊?

楼主(2005-11-17):
EK2-0900是到了,
可没有相应的转接口啊,
电脑城里也没有,
怎么办啊?
请教高手!
(国庆节买的JJ,现在还没有飞起来啊……)

网友:
現在的本本很多都沒有Rs232接口了!
你要買個usb轉Rs232的連接線才可以!
注意:有些轉接線都不能用! 我上周日買的用在dell InspironTM 9300上不能用!
有朋友介紹說 BF-810的USB轉Rs232的可以,我正在尋找BF-810(中文好象教"幫福"牌的!

网友:
你本本上面那个15针的接口是接显示器的。

楼主:
谁能帮我?
难道本本上就不能用啦?
我的本本上的接口如图,
请教我如何配置转接口?
RS232接口是怎样的,
USB转RS232的转接口又是怎样的?
哪里有买?

网友:
Rs232就是com口(串口) ,電腦城大把,可就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那加密狗的9口和串口如何连接啊?
我走遍了电脑城都没有这个转接口啊……

楼主:
看来这里都是专业级的,
都玩G2,G3,XTR的,
对于菜鸟级的问题……
不屑一顾啊。
郁闷!

网友A:
貴是不貴 2X-5X都有
可有些不能用 有朋友推薦用Bf-8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买一下USB转232试试吧,好象不贵。

哪里有啊多少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貴是不貴 2X-5X都有
可有些不能用 有朋友推薦用Bf-810的

能介绍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
就是幫福牌的 BF-810型號的

网友(2012-02-22):
直接加密狗USB就可!为何这么麻烦!

网友:
 上TB买吧多的是

网友:
這樣的轉接 在模擬裡面的信號 是否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