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电虾都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05-11-17):
是玻璃纤维?航空层板?轻木?桐木?木工夹板??
那种比较好施工??

网友:
轻木做好施工~~~航空层板最贵~~~普通夹板最便宜~~

网友A:
同木就OK。。。。1MM的。。。在加一成玻璃钢。。就可以达到强度。。。很轻。我都是这样做的。。放假回家还要加一成玻璃钢。装上设备就可以跑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木就OK。。。。1MM的。。。在加一成玻璃钢。。就可以达到强度。。。很轻。我都是这样做的。。放假回家还要加一成玻璃钢。装上设备就可以跑船了

恩~~这样比较便宜又不是很复杂..去找桐木先...

网友:
嘿嘿~~我有~~但~1MM的~~3MM的~~没了~被抢光~~其他的还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