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4VF可以玩车遥控吗?舵机和接收机用哪一种性 ...
菜鸟请教!4VF可以玩车遥控吗?舵机和接收机用哪一种性价比最高呢?!

楼主(2005-11-17):
家里有几辆儿子玩的玩具车:大脚车一辆、甲壳虫一辆、F1两辆
想把这些车改造成马力强劲的家长也可以玩的
电池
动力的

楼主:
我自己来顶一下!看来这里过往的人确实不多啊

网友A:
4VF可以玩车,遥控舵机和接收机用原配的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选2PL 等等枪控

网友B:
最好不要用4YF!另外!单升级发动机就够你呛的了!劝你别改装!最好买新的

网友C:
其实现在很多玩具车都采用了全封闭的带差速的后驱形式,采用380电机驱动。只要换一个380电机,甚至无刷,换一组3000mAh的电池组,再把电子设备换一下就会有全新的感觉。
不过这些都必须是在你手头有4VF的前提下,如果要一件一件地买,那还是买个RTR( Ready To Run)的TT-01或者买个IWAVER比较划算,(因为改装的过程中楼主花的时间也是宝贵的财富)当然有心DIY并以此为乐的可以不考虑这些。
路过,一点愚见,各位多讨论。

网友D:
关键是要把前轮改成比例的.

网友C:
原帖由
XJR-400
于 2005-11-28 20:23 发表
关键是要把前轮改成比例的.
楼上大哥是想说前轮转向是比例的吧?
用4VF当然就是接个最普通的3003舵机或者9克舵机。

网友C:
接收机用飞高的吧
很多朋友用了都说不错。价钱也不贵。
舵机有很多选择,1:10的玩具用个3003就可以了。如果是小车,比如20多cm的,可以到商城搞一个9克的或者5克的舵机吧。几十块就搞掂了。

网友C:
曾经在RCfans上见过有高手将四驱车改成比例遥控的。还有用纤维板和铝板DIY出mini的,都可以去搜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热诚地告介!

网友E:
我也想用4vf控制遥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