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到底用什么舵机好?

楼主(2005-11-17):
GWS不考虑,原来一直盯着HS-55、HS-56,现在又冒出个阿朗和雷虎C1016,各位高手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听本地的模友说,他的HS55不怎么样...

网友:
hs56 不错 做工比55好多了 速度也快  如果米多 全部都可以上hs56

网友:
米多当然上HS56好了。 不过我现在用C1016感觉也不错。虚位很小,速度和力量也够了。就是不知道寿命如何。现在飞了100多个起落的航线了。还没啥问题。

网友:
我总感觉韩国的那两个什么东东有炒做意思.....所以不用,雷虎1016买了一个,也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跳舵,和商家联系后换回一个,接上跳舵倒是没有,可装机调设备时,打了几下控杆,坏掉,这个是今天刚刚发生的事,还没跟商家联系呢,唉,背呀.以前用3107和3108,感觉挺好的,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很少有人用这个了呢,现正在吃螃蟹,用辉盛玩CCPM,网上已有人汇报过了,用辉盛飞旋停500左右起落,没问题,回中很好,无虑位,但不知3D能不能经的住,正好我升级碳纤改CCPM,以前是HDE版,3107 3108各两个,不能用在CCPM上,适本地有模型商经销辉盛超便宜,报着试试看的想法弄回舵机,从20个舵机中挑了三个各方面性能相似的舵机,本想尾舵用C1016,可上机调试,出现上述情况,改用3107.今天傍晚组装完成,简单试了一下旋停,超稳,等飞飞大航线,很劲操操机机看,舵机性能倒底如何,才敢用它玩玩小动作(俺还是3D入门阶段),不然心虑呀,一但事出,就又要大出血啦.

网友:
3107我用了差不多一年了,感觉还是很不错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辉胜9克,看了大家的评价计划买3只3107试试。

网友:
用GWS的就好,辉胜的也有人用,评价不差。好点的用Hitec的

网友A:
GWS naro hp我已经用了很久了,中间还摔过三次机,一直来都很好,为什么不考虑GWS呢?

网友:
3107到是不错就是齿坏了找不到换的,摔机摔坏舵机齿轮是难免的.我现在用的是hs55*3+hs56,hs55回中好电路上没什么毛病就是组装的工艺略为差一点,运气不好也可能买到跳舵的(我就买到一个跳的),hs56感觉是最好的找不出毛病来就是250元一个显得贵了一点(正在计划购买中).gws我用过,这舵机最好不要用在ccpm上面回中不好,用一阵子虚大.hp/bb的略为好一点但不如hs55精度高.

买舵机时要注意检查以下三点:(以下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先用手拔舵机的摇臂感觉没有多大阻力,声音很细腻匀均,就说明舵机的齿没有多大问题.
2.给舵机通电用手用力去按摇臂的中央如果舵机不动作,就说明电位器问题不大不会跳舵.
3.给舵机通电用摇控器检查舵机是否能回中.

4.用在450上尾舵机最好用hs56,另三个感觉首选还是hs55,精度高,齿轮坏了买得到换的,工艺差一点点,购买的时候注意挑选.3107也是很好的舵机就是找不到齿轮可换.(我现在还有一个坏了齿的没修好),c1016没用过不敢说,gws hp/bb在hde的机器上还是可以用但不如hs55和3107好,cde上不能用这个舵机,刚开始还可以用一阵子就开始出毛病.如果你银子够用那最好的选择还是四个舵机都用hs56.

网友:
HS56的确是不错,HS55我用下来感觉和GWS naro hp差不多,这回我的GWS坏掉以后就准备全换成HS56啦

网友:
3107的齿轮比较难找,幸亏在香港买到了,才能放心的摔
选舵机一定要齿轮跟得上~~

网友:
我在用啊朗舵机,80来个起落了,还不错。
力量、速度都还好,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GWS naro hp我已经用了很久了,中间还摔过三次机,一直来都很好,为什么不考虑GWS呢?

个人原因,对GWS的东西印象不是很好

网友:
各位前輩所提的舵機,我都用過,個人感覺還是56在3D飛行中表現的比較優異,做起動作札實/利落,所以已全換上56,目前尾舵測試數位舵機中,所以先換下!!

网友:
谁说3107的齿轮没得换?我在北京摔机后,3个3107的齿轮都换过了

网友:
我买的亚托9克舵机还没飞超过20个起落就三个舵机中有两个跳舵了!

网友:
3107的齿北京哪里有卖的

3107的齿北京哪里有卖的,价格如何?如果真能解决齿的问题,我准备全部换

网友:
大家不要笑我哈~
esky的舵机可以用不??

网友:
esky 的8克舵机除了副翼控制外其他三个都可以用,原来我的450就是用4个esky,后来副翼换了hs55,感觉esky的结构和hs55一样,只是材料可能略为差些。
hs55感觉做工也不好,就是舵盘比esky要结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