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mA的充电电流充2200mA的电池,这可要充到什么时候啊

楼主(2005-11-17):
我的接收机是2300mA的镍氢,打算为发射机配8节2200mA的镍氢,贵的充电器买不起,蚂蚁模型上有一款发射接受机专用的充电器(应该是雷虎仿福特巴的),可充电电流只有60mA,虽然可以充,可充电时间大概有2200/60*1.4=50小时,整整两天两夜,请问大家冲这么长时间会不会把电池充坏掉?对电池有损伤么?对电池的有影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接收机是2300mA的镍氢,打算为发射机配8节2200mA的镍氢,贵的充电器买不起,蚂蚁模型上有一款发射接受机专用的充电器(应该是雷虎仿福特巴的),可充电电流只有60mA,虽然可以充,可充电时间大概有2200/60*1. ...

如果你用的是正品的AA 2300mA的镍氢电池,60mA的充电电流,你可以放心的充上一年,没有问题的。60mA的充电电流,对2300mAh的镍氢电池,充电电流太小了,一般是充不满电池的。普通配套的发射机充电器,其实就是简单的直流电源。充电电流受220V交流电的变化影响很大,充电电流有可能变得很小......飞机失控时,你检查一下发射机 接收机电池就对了。

网友:
换充电器吧,这么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