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三叶25级甲醇机的问题

楼主(2005-11-17):
去年买了一个25级的三叶空模甲醇机,到现在也没有正常运转过,响一下就熄火,要用手堵住进气口才能启动,我是用手拨的,原来修过摩托,
发动机
的原理自持还知道一点,可以这个玩意怎么搞都不行,书也看过好多,实在没办法了,求教各位大哥了!会不会是发动机有问题,我不知道压缩是到底有多少压力,有得老大说要转不动才算是压缩,我觉得我的那个机机和摩托差不多,不是很紧的,油料是买的甲醇分析纯和蓖麻油按400毫升加100毫升配的,也用过成品油,老样子,觉得就是成平油比自己配的好启动一点,不过只是响一会儿,不要说松掉点火电了

网友A:
换个OS火头试试

楼主:
在吸气口加点油就可以启动,转一会儿就不转了,像是化油器的油不进去,不管油针调多大多小也不行,不可以连续运转

网友B:
多半是油针不对,主油针1圈半,副油针2圈半。
这样多半发得着的,如果是油上不来,会把进化油器前的那段油管的油吸空的,那就是主油针开得小了。
发动机拿到手后不会整不要乱调,调错了的确会很伤人的

网友C:
以前如果没有玩过模型发动机.还得慢慢学.和真发动机不太一样.小机器非常 敏感.

网友D:
我觉得你的供油系有问题!如加压部分,消声器的接口是否漏`气;油箱是否漏气;油针是否堵塞;油箱和化油器的相对位置;油管是否太长?这些项目哪个都不能有问题!

楼主:
谢谢老大们的教导,现在用手堵住进气口,靠手调节进气量,可以运转几分钟,应该还是油针的问题,想问一下,一圈半是指270度还是540度,摩托车上我们所说的一圈是180度,

网友E:
一圈半当然是540度!

楼主:
谢谢老大们.我正在不懈的努力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