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拆硬盘电机的硅钢片

楼主(2005-11-18):
硬盘
电机
的硅钢片,好像紧配合,还粘在轴套上,我拆了一个,拆散了,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方法,加热可以嘛,谢谢

网友A:
只有加热才行,不要硬来。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看吧

网友B:
应该在哪个位置加热,如果加热定子,不就把绝缘漆烧掉了吗?

楼主:
加热应该是把胶烤开吧,那样就好弄了,我明天试试看

网友A:
加热后面的支撑座,不要太高的温度,多试几下就可以璇出来了

网友B:
今天我用热风枪加热定子内圈,弄了三个,全部成功

网友C:
我也拆了一个
但是硅钢片也拆不下来,而且加热看起来也不行,好象应降温,放在冷冻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