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事故引起的思考,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5-11-18):
炸鸡事故引起的思考,请教各位高手

前天中午爽飞!,飞了4个起落没事,第5个起落,我正爽得开心,飞机从头上平飞而过,姿态正常,突然一打舵,什么反映都没有了!!!!
眼怔怔看的飞机往城市上空飞走了
大约飞了2公里,可能遇侧风,居然掉头自己又飞回来,还在我们头上又转了一圈,最后炸鸡在路傍边,万幸没整到人!!

事后检查,我们推定,是接受电池组掉电 或 接受电脱焊。

由此产生一个想法,不知可行否,请教各位高手

在接受鸡上同时插两组接受电同时工作可行否,这样即使一组出现故障,另一组还可以工作

网友:
同时插只是并联吧……

网友:
用二只肖特基二极管(主要是压降较小)隔离,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两组电池增加重量啊,而且万一在两组并连之后的线出问题呢? 还不如一组,每次飞行前做好检查,确保接头可靠比较好

网友:
其实完善一点的话应该搞个电子开关,备用电池组平常断开。备用电池的容量不要太大的。

网友:
飞行前做好检查,能有效的预防此类事故

网友:
能回答的都是高手阿

网友:
建议搞一条数字链路!

网友:
做好飞行安检还是正解。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时刻警惕不放松……天天开会领导都说的……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