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航模马达的轴变成螺丝口?

楼主(2005-11-18):
请教:如何把航模马达的轴变成螺丝杆?
1:航模马达的轴规格太多2mm,2.3mm,3.17mm,3mm,4mm ,每种都要另外购买桨夹和桨座来固定螺旋桨,增加了成本和重量,很麻烦。
2:有没有一种工具可以给这些口径的马达轴印上螺丝纹,以后把桨直接套在轴上,用螺丝拧上,辉盛的无刷马达就是这样,很方便的。
也就是如何给一根圆钢轴加螺丝纹。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把电机轴拆下来用专用工具套丝!

网友B:
买一个板牙,就可以套出丝了

网友C:
桨靠马达太近,会不会影响桨的效能?

网友D:
电机轴有火不容易套出丝了

网友E(2005-12-21):
选退火,攻出丝后再粹火

网友F:
退火再淬火电机轴会弯的。

网友G:
买减速组的轴来换。

网友H:
等你退火,板牙,淬火后,那个轴也差不多了

网友I:
那轴可以扳丝吗?哪位如此厉害!
电机的州如果要上螺纹,只有一种简单可行的办法,那就是-----滚丝,不过有没人但为你一根轴滚丝,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I:
航模马达的轴规格太多2mm,2.3mm,3.17mm,3mm,4mm ,每种都要另外购买桨夹和桨座来固定螺旋桨,增加了成本和重量,很麻烦。
好象购买无刷电机的话,桨夹和桨座都是附送品!

网友J:
电机轴要求很高的,不能先退火再碎火。
碎火后要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