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电调怎么样刹车?

楼主(2005-11-18):
例如海博星大脚

网友A:
单片机控制FET,断开电机电源,2个FET导通,使电机2极短路

网友B:
电机2极短路能刹车嘛?即使有,也不过是使得电机有那么点作用而已,不能跟平时生活中的真正的刹车片效果所比的吧?

网友C:
电机高速时刹车效果比较好,慢速就不太好。电机的磁性不一样,刹车效果也不一样。当然不能与硬刹车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