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甲醇机今天死活起不着了

楼主(2005-11-18):
我有一个两冲的甲醇机,今天用手拨,还没等压缩到位就砰的一下弹了回来,要末就是拨过压缩顶点之后有一声很轻微的“噗”,请大家指教!谢谢啦。。。。

网友A:
手拨发动机,要有较高的速度,就好像是用手指在打浆,发动机越大就要更快(浆越长,相同的角速度线速度就越大)。还有油要上足。

网友B:
用手拨桨;用食指猛拨桨根处.速度一定要快,以免打手.压缩在12点位置.

网友C:
请检查一下汽缸角度安装有没错位!

网友A:
没上好油,上油时凤门全开,堵住化油器进气口,快速拨浆5圈,然后风门半开,启动!

网友D:
反弹打手,说明已经有油,而且压缩比高,已经在富油状态了,把风门打开倒一下,如果有油滴出,在滴完后再拔,拔前最后顺便倒一下排气管,看看会不会是排气管也淹了。
过上止点时有声音是正常的,不用管。
富油的确是拔不着的,吸油时看着油管,在油进入后最多再拔两圈就足够了。
还有拔前如果不能确定油针位置,先把主油针开到1.5圈左右,怠速油针开到2-2.5圈,然后3分之1风门开,拔,如果不出意外,有良好的压缩,最多几下就可以整着了。

网友E:
检查下化油器和后盖处是否有漏气的现象.

楼主:
谢谢!整着了!不易呀!气缸角度不对,主油针的针尖弯了,油也不对,可能是甲醇的瓶子口松了,甲醇挥发的已经不溶解蓖麻油了!真被!!!!谢谢大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