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浮,有没有点焊工具啊?提供些资料好吗?比如操作和焊接技巧等,谢谢

楼主(2005-11-18):
云浮,有没有点焊工具啊?提供些资料好吗?比如操作和焊接技巧等,谢谢。

主要用于小零件的组合,电池组的连接及漆包线的焊接。

网友:
呵呵,这个我还没有,以前简单搞过不成功。因此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看样子您是有这东西?
传上来侃侃也许很多老大会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这个图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找个电源变压器,电压12V以下,电流1A以上,俩极一碰,“啪”的一声。焊好了
接个二极管和电容,就是直流的。

网友:
我正在做图上的这个 DIY 碰焊机,拿来焊电池组

网友:
300W的变压器也不便宜啊。  还不台用12V电瓶来做,

楼主:
pinguo,加油干呐,我也准备了材料,1000VA的E变,5mm X 2mm的纱包扁铜线,想制成点焊和大功率可调实验电源。还得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用12V电瓶???好主意啊

网友:
回家找点资料发上来

楼主:
太极弹道 ,pinguo,    “http://www.5bears.com/welder.htm”找到原网页,可惜图片太少,且分辨率太低。大体意思能弄明白,还有很多细节!

网友A:
将47000U/45V的电容充电后,直接在焊件上短接,保证焊牢,不过最好带上耳塞,不要吓着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47000U/45V的电容充电后,直接在焊件上短接,保证焊牢,不过最好带上耳塞,不要吓着自己.

哈哈,到时候可能脸色都要吓变哦,心跳都要加快,有心脏病的最好注意!

楼主:
pinguo,作的怎么样了啊?

网友:
我有个1KW12V.24V的变压器和2个22000uf/50v的电容。想做,就是有点怕。

楼主:
哈哈,终于有响应的了!我高兴,如果有合适的材料、好的想法就动手吧!

讨论一下有关顶针的材料问题,普通的铜恐怕不能胜任吧,不锈钢怎样?或者用接触器的触点改?

哪位有经验的朋友给指点指点。

另外,大变压器体积重量大,用小变压器高电压给大电容充电,比如100V或再高点,利用可控硅放电的方法怎样?恐怕不行,高压较危险,还是用低压大电流吧

急切盼望指点!!!!

网友B:
碰焊头选用紫铜做,紫铜导电好且耐高温达1080度左右,不易与工件熔合
电容放电的不好控制,可控硅功率要非常大
看来还是用大变压器做实际些

网友C:
焊针的材料是特殊的铜,在昆明能找到的是 锘镐铜 但是不零售,一买就是一大根>_< 我正发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针的材料是特殊的铜,在昆明能找到的是 锘镐铜 但是不零售,一买就是一大根>_< 我正发愁呢

选的太专业了吧我想主要能克服高溶温就行了,方便易找的经济材料:钨钢试一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碰焊头选用紫铜做,紫铜导电好且耐高温达1080度左右,不易与工件熔合
电容放电的不好控制,可控硅功率要非常大
看来还是用大变压器做实际些

可以用MOSFET管做一个限流电流,电流维持时间也可以设定.

网友:
焊针的材料用钨钢的钻头啊.钨钢的车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同学,用普通的紫铜就很不错了呀!不锈钢的就不要考虑了。点焊其实也是通过集中通大电流和施加压力,利用被焊接材料的接合处的电阻热将母材熔化、接合的一种焊接方法。在这里只考虑导电性好的材料就行了。
请看别人怎么说的http://www2.haut.edu.cn/wlkc/jxgccl/chap6hj/sec3-1.asp

网友E:
我的变压器定做好了280元  1000VA  5A 200A 用16*2的纱包铜条,就是控制部分还没做

网友:
1000VA 5A 200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OSFET管做一个限流电流,电流维持时间也可以设定.

需要的就是大电流!不要限制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变压器定做好了280元  1000VA  5A 200A 用16*2的纱包铜条,就是控制部分还没做

抓紧时间呐,应该是5V吧?

控制时间的问题:最好是使用定时器控制,用脚踏开关触发,多长时间,由实际效果随时单独控制,大家的情况不尽相同。

或者还有其他方法?

网友:
电子开关--时间断电器

楼主:
psdzy

欢迎你,贴个图吧

网友:
请教了

gif 如何贴上去呀?

楼主:
可以在本站注册像册,(今天好象很慢)或者到“北方网”http://album.enorth.com.cn/ 注册,然后添加相片,然后点击像册里的相片右键,复制其属性里的地址,在本站论坛点击回复帖子就可以看到很多可用功能,其中就有“插入图象”,粘贴刚才的地址,“发表回复”即可。

多试试,不难。

楼主:
此电路还不是很理想,我的想法是,在脚触发的瞬间启动定时器,时间由定时器设定,无论你的脚是否还在踩那只开关。

不过此电路简单,“火候”自己掌握,可以借鉴了。

网友F:
用碳棒做焊针

楼主:
“碳棒”?电池里的?耐不了压力吧,具体讲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的就是大电流!不要限制它啊!

如果焊件薄,电流大时也许后烧穿.

网友B:
碳棒比较耐高温,放电弧不错,但没有试过耐用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碳棒做焊针

你这个想法,哎!也许适合于厚度小于0.2mm的金属材料吧!

网友G:
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经属材料很薄的话,人们统常会选取超声波来焊接!!也就是说很薄的材料用点焊的方法来焊接不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经属材料很薄的话,人们统常会选取超声波来焊接!!也就是说很薄的材料用点焊的方法来焊接不是个好办法!

太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棒比较耐高温,放电弧不错,但没有试过耐用度

这个叫碳阻焊,我搞过,100A的电流可以焊接或断开直径为10的铜管接头,关键是掌握好时间,用的时间长了碳就烧(消耗)掉了,换新的就可以了.

楼主:
xst_007 ,你好,那你有没有仔细研究一下碳阻焊?比如其组成、结构和焊接技巧、机器本身的性能指标还有材料,有点多........

网友:
我是外行人,正在关注

从一些电焊的教材上看到大约45A的电流就能融化焊条吧,12V蓄电池标称100A的。岂不是成了打眼了么?
顺便一说,有一种连接电缆用的紫铜管厚2MM左右。不知有没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