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电调或者是控坏了,怎么判断

楼主(2005-11-18):
提示:

网友A:
接在舵机上的电容把舵机的红和黑线短路了,看看是不是把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稳压电路烧了.步骤:
1.不接接受机和电机,把电源接在电调上,如果没有短路地迹象就量电调到接收机的牌线的红黑线之间,看是否有5V电压(通常为5V)
2.没有,就是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稳压电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