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爽的一支桨.算我倒霉///

楼主(2005-11-19):
买来就这样,SHIT.

飞了2分钟后

TMD,拆开瞧瞧

这算偷工减料吗???

网友:
寒~~~
里面是什么?
算不算黑心桨?

网友:
在哪买的?让我们引以为戒。

网友:
国产yiluda的吧!

网友:
碳纤桨的里面应该是什么东西?

网友:
木头的我知道,里面是木头的,然后有一根配重的铅棒,会打死人的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我看香港产的分记也是这样做的 可能是运输的时候折了

网友:
大家知道什么叫“特价”了吧。

网友:
碳纤桨都是这样的,外边(表面)是碳纤薄层,桨的中间是泡沫塑料充填物。
这样的结构才能既保持桨的强度又能减小桨的重量。
如果碳纤桨做成实心的,那么桨的重量会是很大的。
不同厂家的碳纤桨中间的充填物会有所不同,有的密度高一些,有的密度就低一些。
另外,在装入大桨夹(穿螺丝的地方)的端头位置也是中空的,内部是用环氧树脂灌注,这样的工艺使得桨头既有硬度又有强度。

楼主:
不是特价桨,160买来,也不是什么国产依路达

网友:
应该是运输问题拉....

楼主:
事情圆满解决,表扬商家
另外赠送N副桨测试.
属于运输问题,我也有一半责任...
对不起了.

网友A:
大家别动不动就指责特价活依路达什么的.
我在用特级的依路达,感觉很好,特别是低空时,比亚拓原桨好太多了.
大桨曾砍到玄关上,机子炸了一片,桨完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别动不动就指责特价活依路达什么的.
我在用特级的依路达,感觉很好,特别是低空时,比亚拓原桨好太多了.
大桨曾砍到玄关上,机子炸了一片,桨完好的.

用下来依路达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