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给摩托车电瓶充电的充电器,给1800毫安7.2伏的模型电池充电,行吗?

楼主(2005-11-19):
用原车带的充电器要冲12个小时,用摩托车的充电器只需充5小时。不知对电池是否有害。

网友A:
你的模型电池是什么类别的啊?也是铅蓄电池?还是镍氢或者镍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模型电池是什么类别的啊?也是铅蓄电池?还是镍氢或者镍镉的啊?

你好,1800毫安7.2V是镍镉的。镍氢的我也用那个充。

楼主:
拜托,快告诉我吧

网友:
只要掌握好时间是没问题的,千万不能让电池过热,危险性是有的。我试过充电时忘记了看时间,把电池也充爆了!

网友:
注意电压和电流就行了,一般电流不要高于1。5吧(参考值)

网友:
当然可以,我们在飞行现场充电,都用蓄电池做电源,再外接一个充电器。

网友B:
我的汽车停了2个多月,启动不了了,我拆下电瓶,用13.8V 25A的开关电源,充 65A的电瓶。好象不太容易充进去。

网友(2012-01-22):
引用 网友B:
我的汽车停了2个多月,启动不了了,我拆下电瓶,用13.8V 25A的开关电源,充 65A的电瓶。好象不太容易充进去。

电压低了,得15V左右

网友:
如果是带电启动的 电瓶就是12V的。。B6 有PB BATT  12.V6P模式。。电流么不要大。。

网友:
问楼上个问题,,灌水好玩吗?